AB PLC与OPC通讯问题

楼主(2014-03-10):
菜鸟求助,高手勿喷!

手头有个项目,以LABVIEW为平台,LABVIEW可以和OPC通讯,但是我想用OPC去取PLC得信号点就是不行。不知道是哪个地方没弄好还是怎么了,希望高手能指点下。谢了

网友A(2014-05-26):
是AB的PLC吗,需要在LINX里边设置。

网友B(2017-03-31):
需要在RsLinx里面添加一个主题,在主题里面指向AB控制器CPU的地方,点接受就行了

网友C(2018-11-16):
请问如果使用kepserver应该如何设置,目前kepserver连接AB PLC 读取数据是bad!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原因?

网友D:
学习来了,学习来了!

网友E(2019-10-29):
学习来了,学习来了

网友F:
新手报到,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