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怎么看它的框号

楼主(2014-03-10):
一般的台达的伺服产品怎么看他的框号  我是初学者谢谢给位了

网友A:
你指的框号是什么了? 应该是型号吧。如ASD-A, ASD-AB

网友B(2014-04-15):
你要问的应该是马达的框号吧?

网友C(2014-05-16):
框号应该是指端盖法兰的大小

网友C:
如90框号,100框号,110框号,130框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