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14-03-10):
没有用过三菱,第一次出现了点问题,望高手帮忙解决下。

硬件配置:

PLC:FX2N-64MR

通讯模块:FX2N-485-BD

通讯对象:智能电力仪表

表地址:2

校验:无

数据位:8

停止位:1

波特率:9600

数据存储区:130H

现在程序写好了,通讯也正常,就是回的数据是我发送的数据。

(智能电力仪表带有通讯指示灯,如果通讯成功就会闪烁)

程序如下图和附件。

楼主:
图片没有发上来,附件有程序。

网友A:
你这里没有勾选吧,通讯格式还是232呢

网友B:
瞧一瞧再说

网友C:
   问问 二楼,这里的  RS232 和 485 是指 什么而言的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没有勾选吧,通讯格式还是232呢

勾了也不行!

楼主:
谢谢上面位热心帮助,问题已经解决了把反馈回来的数据进行高低字节交换即可!

网友D(2014-04-10):
把反馈回来的数据进行高低字节交换是怎么说的

我也遇同样的问题还不能解决

网友E(2019-01-29):
是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高低字节交换,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