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205 PLC不能上载,有没解决办法

楼主(2014-03-10):
上载是提示错误,不能读。是否有办法能够将源程序上载。

网友A:
是不是源程序加密了。估计是有难度

楼主:
没人知道怎么解决么?

网友B:
主要是底层软件不支持上载的功能,故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C(2014-07-10):
LK的软件是支持上载的,但是前提是要先下载源程序。LK的下载有两种下载,一种是下载的二进制代码,一种下载的源程序。二进制代码不支持上载,源程序支持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