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控制台达伺服

楼主(2014-03-10):
用台达的PLC来控制伺服驱动器,用于工作台的旋转,每次开机需要归零,求回零 PLC梯形图

网友A:
初始化脉冲M1002,自保一般寄存器Mn;然后去执行“回零”程式。执行完毕,断开线圈Mn。常闭触点Mn须串联在状态寄存器S0中。

网友B:
寻找参考点对吧?这个可以用编程软件自动生成,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