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程序问题

楼主(2014-03-10):
这个程序在始几次试验时是好的,过一会再试验按下启动按钮时,Q0.0得电,SHL_W不执行移位,问题出在哪里?请各位师傅给指点指点!

网友A:
楼主直接把文件压缩了上传,图片看不清楚

网友B:
  图片看不清楚呀,为什么不 移动 ? 触发 条件 到了不 ?

网友C:
    T37是以百分之—秒为基础来计数的,它的状态是在每个程序扫描周期开始时更新的。用T37的常闭触点控制T37计数有误差。注意:以千分之一秒为基础计数也存在以上问题。

    解决方案: 用M10.0的常闭触点控制T37,T37的常开触点连接SHL_W和置位M10.0,

网友C:
上面写错啦;更正:

解决方案: 用M10.0的常闭触点控制T37,T37的常开触点连接SHL_W和M10.0,

网友D(2018-10-18):
T37ON~OFF的时间太快,SHL_W还没执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