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机控制的液压轴有什么特点?

楼主(2014-03-11):
如题,求解答!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液压轴 控制 ? 没有现场图片,没有详细说明,这样建议问度娘

网友B:
这也是问题吗?只有题目没有内容。

   微机控制是什么?80年代就耳熟能详,动辄冠以微机控制的那些设备,做了一辈子工控,没懂。

   如果是通用设备,你简单提个名称大家都知道,这个液压轴不是通用设备或通用工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