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电机共用变频器如何选型

楼主(2014-03-11):
    上次 两台 5 KW 的电机 ,咱选 的  15KW 的 INVT 的变频器,同事 说选 大了,有点浪费 MP 呀,可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要选 多大,这次是 两台  3.7 KW 的电机,拖有齿轮箱减速的,负载不重,请问要改成 一台变频器拖二电机 运行要多大的变频器最为合适,且经济 !

  这是我从书上找的资料,这些对不 ?

   谁帮我看看,3.7KW 两台电机用多大一台变频器最为经济 !

网友A:
3.7kW两台,那意思是7.4kW了,变频器功率相当至少是选7.5kW了,7.5上去就是11kW了,建议选11kW的变频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7kW两台,那意思是7.4kW了,变频器功率相当至...

网友C:
(3.7kW+3.7kW)*1.1倍=8.4KW,    建议变转矩负载选7.5G/11P的变频器,恒转矩负载选11G/15P的变频器。

网友D:
做工控设计切忌把经济指标放在前面。做一个项目省几K,对目前的经济状况说没多大意义。

可靠性还是第一位的。

这个功率段的,价格差的不多,选大的。

网友E:
这个功率段的,价格差的不多,选大的

网友F(2014-04-30):
宁愿大一档,不愿小一档。

网友G:
应该选11千瓦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