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参数

楼主(2014-03-11):
我们用的变频器参数如下,是否可以用来控制如下表所示参数的主轴电机

电机参数如下:

极数   直径   转速   功率   电压   电流   频率   匹配变频器

4   48   36000    60000   300w   75V      1000HZ   1.5KW,    220V

主轴电机额定电压75V,是否直接将变频器参数--电机输出电压设定为75V即可?

网友A:
   没有看明白 ,你这是单相电机,也就是说是小功率电机,可以用单相变频器控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