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西门子触摸屏下载数据线

楼主(2014-03-11):
求西门子触摸屏下载数据线,大约多少钱一条

网友A:
有一种方式使用网线下载;不需要花费很多。不直达你屏是什么型号,带网口不?

网友B:
屏不一样线也不是100%一样的

网友C:
1,有一种方式使用网线下载;不需要花费很多。不直达你屏是什么型号,带网口不?

2,如是 老式的 OP 一类屏是 15 针的 RS 232 线

3,如是 TP ,MP 类的屏一般 RS232 标准接口线都通用

网友D:
200de PPI,300的MPI,网线神马的都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de PPI,300的MPI,网线神马的都可以啊

原装线要2K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有一种方式使用网线下载;不需要花费很多。不直达你屏...

原装线要2K

网友E:
上某宝找吧,一般都可以用的,我都在哪里买

网友B:
联系我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编程电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