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时间显示问题求助

楼主(2014-03-11):
各位高手:

        我遇到一个问题如下:

         触摸屏上有如下两个时间,现在“系统日期和时间调整”下方的时间显示正常,但是“CPU日期和时间调整”时间没有变化,从变量来看,下图红色的部分连接的变量是VAR_281,地址是DB2.DBB26,但是从PLC程序来看,没有任何程序给DB2.DBB26赋值,程序里只用了SFC0,整个程序中DB2.DBB26只有在以下程序中溢出使用,请高手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另外,同样的设备有两台,其他一台也是一样的HMI界面,一样的PLC程序,但是红色部分显示的时间正常,谢谢!

PLC程序

网友A:
1, 有可能是你 HMI 屏中的确认按键无效,让新的时间无法传送到 PLC

2,PLC 程序中就没有对 系统时间修改的程序运行

楼主:
问题是DB2.DBB26连接的是红色区域的时间,但是程序中DB2.DBB26没有任何程序给其赋值啊,那红色区域的时间值是哪来的?

楼主:
这个问题真的木有人知道吗?

网友B:
看不清楚啊

网友C:
看不清楚啊   aaaaaaaaaaaa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