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搞过程控制的吗?求助一个课题设计

楼主(2014-03-11):
要求采用S7-300PLC实现流量双闭环比值控制,并基于WINcc实现过程监控和参数设置。

1.基于S7-300PLC设计流量双闭环比值控制系统。

2.完成控制系统参数正定。

3.PLC控制软件设计。

4.基于WINcc设计监控界面。

5.系统调试,实现流量的双闭环比值控制。

谢谢各路大神。

网友A:
不错的设计,做好了大有用途啊

网友B:
就是比值串接控制,是一种标准的复杂控制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设计,做好了大有用途啊

关键是无从下手啊。资料能查到的也很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比值串接控制,是一种标准的复杂控制回路。

还是个学生,表示做这个有难度,因为资料上对复杂控制都是当做介绍一掠而过的。。。大神能给支点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加油写呀..............

在差资料中,表示毫无头绪啊。所以才来找大神支招的

网友B:
举个例子:氮氢合成氨,它们之间的比例是1:3

1. 用2个单回路控制它们的流量。

2. 再用一个乘法器送入2个PID的设定值。(在DCS中有专用的功能块。)

控制思路:一个管道中的流量设定值假设为150m3/h,则另一个管道中的流量设定值为450m3/h,再通过2个单回路控制各自的流量。

楼主:
大神,能详细点吗。或者给我个相关资料链接也行。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举个例子:氮氢合成氨,它们之间的比例是1:31. 用2...

大神能详细点吗,或者给个资料链接也行。谢谢了

网友B:
还要大于10个字,附图看明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大于10个字,附图看明白了吗?

谢谢大哥。这些我都知道,抽象的原理框图书上有。但是第一次用300PLC,第一次接触这类控制。初学者还是写不出报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