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LOGO! 在气体分析控制技术中的应用

楼主(2014-03-11):
本文介绍了LOGO!在水果蔬菜保鲜工程中气体分析的应用。An application of LOGO! in gas analysis of vegetable and fruit keep fresh technology is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Attachment is the example.
了解LOGO
!
十几年前,在西安市南郊的西门子产品的推广会上,我一次见到介绍LOGO!的资料。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很小巧,价格也不高。后来在推广“气调”(CA)果蔬保鲜技术的过程中,针对多间冷库的的需要,我们开发了使用LOGO!的气体分析装置。由于此前我已经有将LOGO!用在制冷系统中的经验,所以更觉得心应手。
选择LOGO!
以前,为此都是使用PLC。在价格和功能方面,我和一些产品作了比较,由于它既有数字量也有模拟量输入,正好适合这种应用研究,而且价格合理、工作稳定。并且在编程时,可以随时把相关专业近年来的新发展、新概念不受硬件限制的应用进去。所以还是选择了LOGO!而且一直使用了下来。
应用LOGO!
应用简述
“气调”(CA)储藏技术,是人工生成一个气氛环境,如苹果、梨和多种蔬菜,要求比大气中的氧远低而二氧化碳则高,以使储藏品处于休眠状态,从而降低其呼吸的消耗,既能达到保鲜的效果,而且可反季节销售。由于是物理方法,所以没有什么污染。以适应国内外高端市场的需求。本文则介绍了由LOGO组成的巡检式气体分析系统,测量、显示二氧化碳、氧气的值,并实现二氧化碳脱除机和加氧阀的自动控制。
西门子LOGO所带的文本窗口,可以显示以下信息:
实时CO2百分比值。
实时O2百分比值。
采样-测量剩余时间。
工艺流程介绍
控制系统由下面几个部分组成:
气体巡回采样检测部分。在全自动方式下,轮流对各库间气体采样。控制的设备为气密电磁阀。本例为三间库,扩充库单数也很容易。还可以按需要排除一间或二间库的检测,只剩下二间或一间。
气体值测量部分。用LOGO!的两个模拟量输入AI1、AI2(I7、I8),分别测量二氧化碳和氧气。将来自传感器的讯号接至阈值触发器,每库用四个分别设置为二氧化碳氧气的上、下限值。
二氧化碳脱除。当一间库的二氧化碳值高于设定的上限时,则通过自动阀站(manifold)接通打开相应库间的电磁-气动阀,同时开动二氧化碳脱除机。直到二氧化碳值低于下限。
加氧。随着果蔬呼吸时间的延长,库间内二氧化碳升高的同时,氧气随之降低。当其值低于下限时,则在脱除二氧化碳时打开电磁(或电动)阀从大气中加氧。持续的时间则由一个沿触发脉宽继电器设定。
显示部分。在文本显示器TD的屏幕上可显示:未进行脱除时巡检到的库号及分析时间周期的剩余时间;进行脱除时除上外还显示相应库间号及当前二氧化碳的值,如果正在加氧还能显示氧值班和加氧剩余的时间。
系统硬件配置
使用LOGO! 12/24RC基本型,可配套文本显示器LOGO!TD。由于可以和TD共用一个低压电源,所以在有模拟时输入的用24VDC电源。控制柜产品的图片见图2。
软件开发
对应用中的数字量模拟量I/O分配以表格的形式进行说明。
表格1,I/O资源分配
Fig1,Resource allocation of I/O

现对程序要点作一简介(参考程序图)。
程序主要可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1)输入部分
a), 采样顺序部分。当进入自动运行方式时,输入I1=1,使用异步脉冲发生器和加减计数器等,组成采样转换回路。使得每次只打开一个电磁阀,只将一个库内的气体采入分析仪。为防止转换过程中阀门全部关闭而损坏设备(CO2脱除机不允许关闭气体阀门的状况下开机),在转换过程中后一采样阀先开,前一后关。
b),气体成分分析部分。由于使用模拟量输入,为配合气体分析仪表的4-20mA输出,经一个电压-电流转换电路,转换为2-10VDC,将CO2、O2的模拟量分别接至LOGO!的AI1、AI2。这部分由7个模拟时阈值触发器组成。分别计算出气体控制的上下限,及加氧的启动值。
为使显示值直观,模拟时阈值触发器,对于CO2,G=1.25,Ofs=250;对于O2,G=6.25,Ofs=-625,这样,显示值为CO2和O2值都是百分比乘10即*10%。
2)输出部分
a),库间采样-气调排除部分。有的库间可能无存货或无需气调,则可将其排除。
b), CO2脱除机及其接通至各库间的电磁阀的控制。参阅表格1。
c), 加氧电磁(或电动阀)的控制。当测量的库间的O2超出设定值时,打开此阀,保持一段由沿触发脉冲继电器B038决定的时间。
使用LOGO! 的体会
LOGO!的优点之一是文本显示窗都是“标准键盘字符”,并且有汉字显示,用户反映,使起来很是方便。产品新版本的不断推出,功能和软件容量都有所增加。所以我们也可以用于较复杂的系统。
而其阈值触发器参数的设定,由于有一定的精度,所以可以满足此处气体测量及控制的用途。
文本显示器的功能和通用型的相比,功能还是比较少的。如果能增加一些软元件开关状态ON/OFF符号的显示,如以指示灯的形式等,就和通用的文本显示器更接近了。“自动气体分析装置”的实例,还可参看下面的附图3。

制冷自动控制流程图

运行中LOGO!气体分析柜

自动气体分析装置

网友A:
能请教个问题吗

我用的软件是LOGO!V7.0;

问题1:能不能在中间插入一行或者一页来进行增加(修改)编辑。

问题2:LOGO与HMI通讯后,LOGO程序中时间继电器的时间值必须与HMI上设置的值对应相等才能在PC上监控吗,有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忽略这个直接进行监控的。

希望前辈能指导一二。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