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LOGO! 在控制混砂机设计的应用

楼主(2014-03-11):
本文论述了采用Siemens公司的LOGO!230RC模块控制混砂机设计过程。介绍了混砂机的工作过程,控制要求,并根据实际选择合适的LOGO!模块进行硬件设计、软件编程及仿真。
了解LOGO!
自从采用LOGO!模块进行照明控制系统的设计以后,我了解到有一种控制模块,它功能上等同于小型的PLC,可以用来实现一些控制过程,使我们的电路简单、接线方便,但它又比PLC简单、经济,于是我时时注意在设计中有哪些需要这种集成化的控制,既经济又方便。
选择LOGO!
我公司的混砂机需要设计一控制系统,根据混砂机的工作要求需要控制1台油泵电机和1台主电机,启动、停止均有先后顺序,采用普通的电路设计接线较复杂,因此我决定选用LOGO!进行控制,又根据系统的供电情况,我选用以前用过的供电电压AC220V的LOGO!230RC模块进行设计。
应用LOGO!
应用简述
控制混砂机需设计一操作箱,但是油泵电机和主电机的启动有先后顺序且主电机采用的是Y/△转换的启动方式启动,因此如果选用普通的继电器实现需要选用时间继电器,同时4个接触器之间互相闭锁,使用辅助触点较多,接线较复杂,而小小的操作箱内接线太复杂容易出错,选用LOGO!不仅可以很好的解决接线复杂的问题,其中控制也可以很有条理性,不会导致误操作,而且可以实现电机星接与角接转换时的时间间隔,避免转换过程中电机星接与角接同时存在造成短路,普通电路很难实现,而用LOGO!却很容易做到。
工艺流程介绍
该控制系统的工艺流程图如图1所示,QF为电源总开关,SQ为限位开关,闭合时允许系统启动,SB1、SB2、SB3、SB4为按钮开关,FR1、FR2为热继电器,分别保护油泵电机和主电机。
工作过程如下:闭合断路器QF,限位开关SQ在闭合状态,此时按动油泵电机启动按钮SB1,油泵电机启动、运行;再按动主电机启动按钮SB3,混砂机主电机开始星接启动,通过LOGO!程序延时后,混砂机主电机切换为角接,进入正常运行状态;停止时先按动SB4停止混砂机主电机,再按动SB2停止油泵电机,当油泵电机未启动时混砂机主电机无法启动,正常运行时油泵电机因任何原因停止,主电机均随之停止。另外热继电器FR1、FR2分别对油泵电机和主电机进行热保护,SQ一旦打开主电机、油泵电机均停止。
系统硬件配置
该控制系统主回路由断路器、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组成,控制回路由按钮、中间继电器以及LOGO!控制模块组成。油泵电机的启停通过接触器KM1的接通与断开开来实现;主电机的星接启动过程通过接触器KM2与KM3的接通来实现,而转换为角接运行则通过接通接触器KM4、同时断开KM3来实现,为了使KM3、KM4不至于同时接通,切换时断开KM3后延时0.5秒再接通KM4,实现整个系统的安全启动。接触器的接通与断开则是通过控制回路的中间继电器及按钮、LOGO!模块的程序来实现,程序同时实现各接触器的闭锁关系。
软件开发
根据系统的要求,选用了合适的LOGO!模块,确定出系统中输入与输出的点数并进行I/O分配,分配表如下:
表格1 I/O分配表

使用LOGO! 的体会
此控制系统已经应用一段时间,运行情况良好。通过此项目的设计,我们发现LOGO! 虽小,但功能齐全,与PLC相同,它可以完全代替继电器的逻辑功能,甚至可以实现普通继电器很难实现的功能,其控制接线简单,简化了控制系统的制作、维护和调试等工作,如果应用于批量生产的产品可以减少工作量,它编程方便、功能强大、所需支持小,而且总体性能比原先的继电器控制更加完善,适用的工艺范围广,在使用过程中修改参数和程序方便快捷,有利于实现标准化设计。

混砂机控制工艺流程图

混砂机的电气原理图

程序截图

网友A(2018-09-16):
鉴定,楼主是个好人,值得赞扬

网友B:
资料很实用!

网友B(2018-12-18):
语音感觉好强大

网友C(2019-02-24):
学习的 先谢谢楼主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