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CAM用户程序怎么与工控机连接?

楼主(2014-03-11):
CAD/CAM用户程序怎么与工控机连接?

就是我在AUTOCAD里绘制的图形咋么输入到工控机控制伺服来实现加工图形?

如何让PLC、运动控制卡识别ro/ENGINEER生成的刀具轨迹文件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3/549159_1.shtml

网友A:
听别人说得保存成矢量的CAM的标准格式才行

网友B:
1.首先CAD/CAM输出文件格式,如autocad 可以导出DXF格式,CAM输出G代码

2.你的工控机软件支持G代码或DXF的图形文件

3.代码文件可以是本地安装CAD/CAM软件,或通过U盘网络传输到工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