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安全栅怎么选?

楼主(2014-03-11):
请问配置S7-300/400系统时,什么情况下需要配继电器,什么情况需要配安全栅?个数和型号根据什么来确定?
 比如说124点数字量输入,60点数字量输出,模拟量输入输出各26点,CPU用315-2DP,那么在这样情况下我需要怎么去配相应的继电器和安全栅呢???

1,隔离式安全栅
应用概述
工业现场一般需要采用两线制传输方式的配电器,既要为诸如压力变送器等一次仪表提供24V 配电电源,同时又要对输入的电流信号进行采集、放大、运算、和进行抗干扰处理后,再输出隔离的电流和电压信号,供后面的二次仪表或其它仪表使用。
但一些特殊的工业现场不但需要两线制传输,既提供配电电源又有信号隔离功能,同时还需要具有安全火花型防爆的性能,可靠地防止电源高压与信号之间的混触,利用电流、电压双重化限制回路,把进入危险场所的能量限制在安全定额以下的具有特殊功能的配电器—安全栅。
隔离式安全栅,基本有检测端安全栅和操作端安全栅两种类型。检测端安全栅与两线制变送器配套使用;操作端安全栅与电气转换器或电气阀门配套使用。也有信号输入等类型隔离式安全栅。
由于隔离式安全栅采用了限压、限流、隔离等措施,不仅能防止危险能量从本安端子进入危险现场,提高系统的本安防爆性能,而且还增加了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大大提高了系统运行的可靠性。
工作原理
24VDC 电源经DC-AC-DC变换后,输出模块电路所需要的多种电压。
检测端隔离式安全栅的原理是:模块电路将通过本安能量限制电路输入的电流或电压信号转变为0.2-1VDC后,送入模块内进行采集、放大、运算和进行抗干扰处理后,再经变压器调制成输出隔离的电流和电压信号,供后面的二次仪表或其它仪表使用。模块还需输出一个隔离的18.5∽28.5VDC电压,通过本安能量限制电路做为供给两线制变送器的工作电压。本安能量限制电路能限制大电流或高电压的危险信号窜入危险现场。
操作端隔离式安全栅的原理是:将调节器或操作器输出的4-20mA DC信号隔离后再输出4-20mA DC 的信号,通过本安能量限制电路供给电气转换器或现场的电气阀门定位器使用。
本安能量限制电路能限制大电流或高电压的危险信号窜入危险现场。

安全栅一般用于模拟量回路,隔离并有防爆功能,如果是不需要防爆的地方没有必要用这个,要想隔离可以直接用隔离模块,市场上有很多这样的产品。
继电器是起隔离作用,防止外部线路故障时短路或者高压串入损坏PLC模块,一个继电器没有多少钱,一个模块价格就高了!!

一般这样选择比较合适:柜内的按钮指示灯都可以直接从PLC输出或者输入,不需要继电器隔离,模拟量也一样。
分布在柜外的数字量信号或者模拟量信号,可以用继电器或者隔离模块隔离一下。
另外对于一些设备,由多个厂家完成,各个厂家设备之间的信号连接也都需要隔离一下!以免互相影响

2 ,危险的场合(需要防爆的)都需要使用安全栅或者隔离栅,继电器一般都是弱电控制强电,或者需要转接的地方使用(主要使用在di输入或者do输出中)。如果现场是安全的就不需要安全栅了或者隔离栅了!危险场合的di和do需要继电器和安全栅、隔离栅配合使用。模拟量的只需要安全栅或者隔离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