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膛负压选用量程需要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4-03-11):
炉膛负压选用量程需要注意的问题

锅炉的大小对调节炉膛负压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炉越小,调节难度会增加,炉膛负压要和鼓风相联,一般差压变送器采用微差压量程的,如-100~+100Pa,炉膛压力偏负,鼓风增大,其反之,当然引风的大小对炉膛也有很大影响,现一般采用DCS,PLC系统来控制,因参数和控制可相互兼容,控制效果好;如小锅炉可采用一台可编程的控制器来完成,如果要求比较高,可通过现场多次调试达到最佳效果。杜威仪表科技。

网友A:
超微压测器,零漂是误差的主要来源。。。有些测器,都敢漂60%FS鸟,还有些零点始终稳不住 。。。

嘿嘿嘿,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