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监控器的选配及安装方法

楼主(2014-03-11):
方案:用您现在有的电脑做监控系统。好处是造价低,经济实惠,缺点是兼容性差,容易中毒或系统不稳定。具体配置如下:

1,电脑+监控视频采集卡+软件=监控主机(你说了不需要独立监控,只要能看就行,这个就用不上,但最好还是装一个,方便录像,出了什么事备有证据,公安机关好查)。

2,视频线缆一箱+BNC接头1批

3,前端安视宇或者sharp芯片的网络摄像机4只+镜头4只。

4,监视器一台

  以上这些设备就可以整成一个小的安防系统,您家里足够用了。如果不会,到当地电子市场找个人施工,一天给他200元。总共下来没多少钱。比找专业的安防工程公司划算。

网友A:
监控的话  能教教我们 如何选择镜头吗

我听说 镜头也很关键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监控的话  能教教我们 如何选择镜头吗我听说 镜头也很...

    镜头是摄像机的眼睛,其性能的优劣直接关系到摄像机成像画面是否清晰。因而若要实现摄像机的效能最大化,除了摄像机自身摄像组件与电路设计优良外,还需为其选配一款适当的镜头。不同的镜片组合,成像距离也各有长短。为满足用户对不同视觉距离与角度范围的需求,厂商相应产出不同类型的监控摄像机镜头。在选购时要看清各项参数,高清便可轻松伴随。

  行车监控日趋明显 摄像机镜头选择你可知晓

  镜头座的匹配。也就是C与CSMount必须相互匹配。当然,在目前大部分采用5mm配接环下此问题不大,不过在安装环节故障层出不穷。

  光圈范围大,即f值由小到大的数值范围越大越好,由此能使搭配的摄像机对环境光线条件的适应足够应付任何光照条件变化;

  镜片镀膜要均匀。目前质量较高的镜片的镀膜都是多层复合型镀膜。复合型镀膜可有效地抑制逆光及光线散射,以使摄像机避开光线造成的画面不良影响;

  非球面的镜头搭配应用,无论百万还是非百万摄像机应用,搭配非球面镜对摄像机画面光线的整体平均度皆有很大改善。因为非球的镜头,在清晰度、对比度、画面亮度上较之球面镜头皆有较好的效果;

  最好选用有焦距、景深或光圈都有固定锁定的调节螺丝。因为镜头应用在各种不同环境及固定条件下,如果有此装置可以避免已调节好的画面因摄像机震动而发生画质变动;  选用与镜头安装方便及大小结构适合的摄像机,过大或过小的镜头都会给摄像机安装调整或施工上带来不便,尤其是结构较为复杂的镜头更需谨慎采用;

  红外线镜头的选用不是绝对的,在(Day&Night)日夜型摄像机与(Low-Light)低照度摄像机匹配上要慎之又慎。而ICR(彩转黑)摄像机对IR镜头没有偏好,相反,在黑白条件下,IR镜头反而可能是一种过度的功能浪费;

  透过摄像机对红外线波场的感应范围来选择(LD低散射光学镜片)镜头。一般IR的红外线感应波长约是在300-750nm范围,但如果存在透雾的需求,那么摄像机及镜头在红外线感应波长上都必须要达到700-950nm的范围,因为只有波长达到该范围,才能发挥透雾的功效;    镜头在摄像机的搭配上还必须注意口径上的搭配,过去单纯的1/2、1/3及1/4英寸口径已经不是定律,随着CMOS感光芯片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大小取像口径尺寸出现,镜头的搭配口径大于摄像机的口径这一原则依旧不变,然而该原则在工程中也时有造成错误的选型应用。

  随着高清监控发展的日趋明显,安防行业技术慢慢走向成熟,高清摄像机的出现给安防系统的图像质量带来了大幅度的提升。针对安防系统,特别是道路监控应用领域,要求镜头能够在全视角范围内都具有高分辨率,如与1080p高清摄像机配合,镜头的分辨率要求在2M以上,简单而言,就是对镜头的MTF曲线图有较高要求。

  一般监控系统中,特别是道路监控系统中,全天的光照变化很大,在首先保证镜头F8光圈内有较好的成像质量之外,用于夜间远距离监控的镜头,其F值要求足够小,以保证在较大相对口径状态下有良好成像质量。当然F值越小,镜头的价格越贵,如是大倍数的变焦镜头,其镜头价格要远高于摄像机其他部分的价格。而在道路监控系统,特别是城市道路监控中选用的日夜兼用型镜头,除了镜头的光圈值之外,还要综合考虑到灯光照明条件下的红外光修正,以确保成像的清晰。

  室外的监控系统由于光照变化大,一般要求使用自动光圈镜头。当然镜头的实际通光量,除了F值之外还与其他因素有关,如镀膜、镜头的材质和镜头本身的尺寸有关。在测试中曾经发现同样的F值,实际的通光量会相差20%。

  监控镜头有哪些类别(根据应用场合分类)

  广角镜头:视角90度以上,观察范围较大,近处图像有变形。

  标准镜头:视角30度左右,使用范围较广。

  长焦镜头:视角20度以内,焦距可达几十毫米或上百毫米。

  变焦镜头:镜头焦距连续可变,焦距可以从广角变到长焦,焦距越长成像越大。

  细微镜头:用于隐蔽观察,经常被安装在如天花板或墙壁等地方。

网友B:
简单实用,但是我想问楼主200一天能找到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