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隔离器安装维护注意事项

楼主(2014-03-11):
  信号隔离器安装注意事项有以下几点:

        1.使用前应详细阅读说明书。

        2.作为信号隔离使用时,应将输入端串入环路电路中,输出端接取样回路。

        3.作为隔离配电使用时,应将输入端串入电源电路中,输出端接变送器。

        4.若不正常工作应先检查接线是否正确,注意电源有无及极性反正。

       为什么有时PLC接收到的现场信号误差大且稳定性差.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不同仪表信号参考点之间的电位差是重要因素。由于这个“电位差”造成仪表信号之间产生干扰电流,致使PLC误差大且稳定性差。所以不同设备、仪表的信号有一个共同的参考点是最佳状况。隔离器使输入/输出电气上完全隔离,在PLC模拟接口板形成共同的参考点,达到理想状况问题就解决了。

       设计隔离端子的原则是什么?需要为每台隔离器都配电源吗?设计要遵循两个原则:

       第一:外部设备与中央处理系统(例如PLC、DCS)之间要进行电气隔离。

       第二:外部设备信号(无论是向中央处理系统发送信号的外部设备到还是接收信号的外设备)之间要实现相互电气隔离。

         例如要把PLC输出的一路信号传给两个外部设备就要求输入/输出保证隔离的同时二个输出之间也是隔离的。如果隔离端子的外加工作电源与输入/输出两个部分都隔离,那么不管隔离器数量的多少,都可只用一台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