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M340PLC与intouch以太网通讯求助

楼主(2014-03-11):
求助各位大神,现在用的是施耐德M340系列的PLC,需要与intouch上位用以太网连接,然后驱动使用的是I/Osever,然后在配置里面选择哪个PLC啊  ,一直与上位通讯不上啊,还有就是intouch读取M340的数据格式应该是什么样的

网友A:
   首先,确定你的PLC以太网口是正常的。IP地址是正确的。可以用编程软件通过网线和PLC相连进行测试。

   至于你说的那个驱动,没有做过。试试:最后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你的PLC以太网口是正常的。IP地址...

谢谢了,我正在试的,但是不成功啊,有没有做过这样系统的人,给个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