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变频擂台第114期——变频器升级换代

楼主(2014-03-11):
       电子技术的发展,变频器也是不断更新的,所谓的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淘汰了的变频器的备件是很难准备的,因此更新换代的技术工作是必须掌握的,本期擂台-----请列举一个例子,如何对旧变频器进行升级改造或者换品牌更新改造的,提倡原创、有图!

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待定。

 奖项设置:一等10MP   1名      二等5MP  2名        鼓励奖若干  各50积分

网友A:
首先,抱怨一下楼主,我在擂台得了很多第一名,为何一个MP也没有收到!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可以很简单,也可能很复杂,简单到没啥可说,复杂到不是一下能够讲清楚。这大概就是这个擂台一直无人问津的原因吧?

网友B:
两台泵一用一备,有工频变频两种工作模式,之前是用变频器+软启动器,现改成用变频器代替软启动器,接触器也省下了几个,不过要加两个中间继电器,总体来说降低了成本,并且两台变频器互为备件

本人菜鸟,考虑不周的地方,各路大神给指点一下

网友C:
擂台不错

后续发文章

网友D:
改造成功了的才有图。大家先想想方案,实施后拍照参与。

网友A:
变频器已经成为一种通用的交流电动机调速装置。对于简单的应用,比如你在三十年前,已经用可控硅为功率元件的电流型变频器进行风机调速。假如那个古董还在,你不用它,用一个新的全数字的电压型变频器来替代,只要功率符合,接线正确,参数设置合适,没有任何问题。如同老式变压器用新式变压器替代不会有任何问题。

网友E:
变频器升级改造http://bbs.gongkong.com/d/201403/551599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抱怨一下楼主,我在擂台得了很多第一名,为何一个M...

       刚刚接手擂台的,没收到MP--你可以在 投诉区投诉,也可以发这来,我帮你联系联系试试,为啥叫试试,原因原来我也有好多没收到!其他你的升级换代贴,给大家普及普及知识!

网友A:
擂主的问题,我觉得有些怪怪的。但是我还是按楼主的应有之义,就是假设我原先用的变频器,已经没有维修价值,市场上也没有同型号的卖。对于设备维修,我们应该如何用市场上可以买到的变频器,进行更换,以保证原设备仍能实现设计要求的工艺。

网友A:
这个问题的真正意义是对变频器应用知识的深入了解和应用。

我们分以下几种情况讨论:

1、单机应用的变频器,变频关系器驱动一个电机,电机运转与其他电机没有同步关系;

2、多个电机需要简单同步情况下应用的变频器更换,速度指令通过电位器电压分配,以及带反馈电位器补偿的系统;

3、多个变频器,速度指令由PLC模拟输出通道给出的变频器同步系统;

4、如LENZE9300数字直接同步的变频器传动系统;

5、基于现场总线或全数字通讯的变频器组态的变频器分部传动系统。

下面我们来看最简单的。

网友A:
单机应用的变频器更换要进行以下工作:

1、选型,满足驱动功率求,根据控制要求,选择能够满足运行操作要求,根据负载类型,选择性价比高的,可靠品牌的变频器;

2、根据电气原理图和变频器使用更改接线图并记录,按新的原理图接线;

3、根据输入条件、电机参数以及负载控制要求设置参数;

4、试运行测试,看是否完全符合工艺要求,如速度是否有变化、加减速时间是否符合要求,测试电机的V/f和I/f曲线,是否与负载特性一致!

楼主:
楼上的说法完全认同,现在好多用户应用变频器,但是容易被忽悠。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首先,抱怨一下楼主,我在擂台得了很多第一名,为何一个M...

 可否将具体获奖期数信息反馈给我   我查查看

网友A:
jona oycf  60、64、65、66、68、69每期50MP,共300MP;71、72、76、77、78、79、81、82、83、84、85、87每期20MP,共240MP;54、62、67、70、73、74每期10MP,共60MP;烟雨朦朦oycf 96期50MP。总共650MP。不算多,烦擂主帮忙查查,多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jona oycf  60、64、65、66、68、6...

    强大呀,你 有这么多的 MP ,恭喜, 论坛会给的 !

   变频器改造帖子连接: http://bbs.gongkong.com/d/201203/421041_1.shtml

网友H(2014-04-11):
楼主的问题很有针对性,特别对于工厂的搞技术来说,很多都做过类似变频器升级换代的改造工作,我们这里使用了很多品牌的变频器,ABB,西门子,施耐德、威肯等等,改造最多的还是加热炉使用的ABB ACS400变频器,因为原有设计选型上的失误和ABB ACS400存在很多设计缺陷(推出一年就下线了),这款变频器现场烧坏的很多,很多已无维修价值,直接换掉,因为换掉,所以我们选择了性能更加好也经济的ACS550和510替代,其实简单的风机控制,变频器里面的控制参数设备很简单,基本上按照手册进行简单设备,电机参数,工厂宏,地址的设置,波特率等等,通讯上面有专门的模块,模块上面可以设置站地址,这些做起来都是很简单,因为简单,所以现场的技术人员都会,这也是要求做技术的会一些简单现场变频器的升级改造了,其他的遇到的是变频器的主板升级的,这类处理一般使用电脑来做,通过软件把程序下载进去,固件也更新了,升级产品是可以兼容的。

在这里我想看到有没有哪些大侠做过S120升级改造6SE70系统的例子,如果有的话可以发上来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jona oycf  60、64、65、66、68、6...

96期已发放  中国工控网论坛11月上旬活动奖励发放!

其他因为时间太久,有些数据无从查起,粗粗查了几个  都已发放

第60期发放地址:http://bbs.gongkong.com/d/201201/411824_1.shtml

第62期发放地址:http://bbs.gongkong.com/d/201201/411824_1.shtml

65期:http://bbs.gongkong.com/d/201201/411824_1.shtml

87期:http://bbs.gongkong.com/d/201201/411824_2.shtml

网友I:
参与一下:

 就变频器的更新换代来讲。首先要从使用的角度来说,使用者希望变频器没有参与。安装后即可。这就要求变频器有强大的出来功能,对硬件进行扫描,然后自动设置参与。

那么第一步要升级的就是软件系统。更加智能。自主设置。

第二步,遇到故障提前预告,不会让使用者突然失去控制。这样是使用者的担忧。那么如果变频器含有故障预警功能,让使用者有时间做准备,这将是很大的提高。要求设备安装更多的传感器和反馈控制电路 硬件

第三步 ,更加灵活的维修模块。将变频器打散成独立的模块。维修只需要根据故障预警更换故障模块。问题可以得到处理。

如此下来。升级将更符合使用者的期待。

如何自己升级的话,跟换功率模块,添加通信板等工作。

网友J:
余帮组,算了,我也不是那么小气。不好意思,我现在也只有245MP呀!

关于变频器,现在已经成为基本控制部件,用法很多,可以选择的产品也很多。至于说升级换代,这个讲法听起来不是那么爽。这就像断路器,几十年前的DW15到现在的带网络通讯的,差别很大。但基本作用还是电路分断。没有人会去替换那些DW15的开关。能用就将就用,不行就完全换掉!

虽然可以一个一个案例讨论,但真的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K:
变频器的升级或换型是比较常见的手法,我一般看到是国产变频器就不会去找原品牌的来更换,而只要知道客户对该变频器的控制有没有特殊要求,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会直接随便买一个国产的来换上,把参数设为达到要求就行了!但是如果是进品的变频器,我一般会找相同型号的来更换!其实说白了用国产变频器的,那个机器对控制相对也就没有那么高,然后厂家用户也是一些相对比较看重费用问题的,而且进口变频器的,不管他的控制要求高不高,首先很多用户都是肯定了品牌的效应,在费用方面当然也更大方一些!我的升级改造就一个原则,出手爽快的就选进口原厂的,出手不大方的就用国产的最便宜变频器!

网友L:
变频器的更新换代,预示着科技的进步,时代的发展,与此同时,节电器的出现,貌似要与变频器一争高下,虽然两个应用的领域也不尽相同,但是二者的目的都是为了节电。这就够了。

网友M:
变频器的更新换代,预示着科技的进步,时代的发展,与

网友N(2014-05-29):
给低价位的变频器加入以太网接口和PLC功能。简易版变频器去掉附加功能,他只有变频功能,当然控制方式必须得有

网友O:
变频器附加功能越来越多了,价格也变低了,但质量变差了

网友P:
 就变频器的更新换代来讲。首先要从使用的角度来说,使用者希望变频器没有参与。安装后即可。这就要求变频器有强大的出来功能,对硬件进行扫描,然后自动设置参与。

那么第一步要升级的就是软件系统。更加智能。自主设置。

第二步,遇到故障提前预告,不会让使用者突然失去控制。这样是使用者的担忧。那么如果变频器含有故障预警功能,让使用者有时间做准备,这将是很大的提高。要求设备安装更多的传感器和反馈控制电路 硬件

第三步 ,更加灵活的维修模块。将变频器打散成独立的模块。维修只需要根据故障预警更换故障模块。问题可以得到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