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112W/4NTCIGFr-MB41主要用于1.5MW双馈风力发电机组中PBS2锂电池后备电源驱动变桨电机

楼主(2014-03-11):
RF112W/4NTCIGFr-MB41主要用于1.5MW双馈风力发电机组中PBS2锂电池后备电源驱动变桨电机,这是OAT变桨系统用驱动模块,配合PBS2锂电池后备电源驱动变桨电机RF112W/4NTCIGFr-MB41主要用于1.5MW双馈风力发电机组中,谢谢!

        PMC 25.2-002                PMM 13.2-A216-003        RF112W/4NTCIGFr                  PBS2

我公司可提供此品牌变桨产品,请联系wintec_qd(at)163.com

楼主:
带PMC25变频器的RF112M/4NTCIGFr-MB60型号变桨电机技术数据

1 介绍:

RF112M/4NTCIGFr-MB60型变桨电机三相感应电机,其制动和绝对编码器是集成型的.强迫制冷扇安置在电机的B面.结合我们的PMC25型变频器,该驱动技术规格如下:

2 技术数据

电机

额定功率外界空气温度为40℃   P   (KW)   4,0 / 6,93

额定速度   n_nenn   (rpm)   1430 / 2476

额定电压   U_nenn   (V)   230 / 400

额定电流   I_nenn   (A)   15,9

额定频率   f_nenn   (Hz)   50 / 87

额定转矩   M_nenn   (Nm)   27

最大转矩   M_max   (Nm)   70

最大速度   n_max   (rpm)   3000

cosφ           0,83

重量   m   (Kg)   49

极性   P       4

绝缘等级           H

防护等级   IP       55

制动

额定转矩   M   (Nm)   60

额定电压   U   (V)   24

额定电流   I   (A)   2,8

额定功率   P   (W)   67

风扇

额定电压(1相)   U   (V)   230

额定电流   I   (A)   0,26

额定功率   P   (W)   73

编码器

EQN 425 EnDat 2.2/01       Per/360deg   512

3  M-n 图表

楼主:
AC 电机扭力曲线图:

楼主(2014-06-04):
OAT变桨系统BOM表:

PMM13.2-A216

PMC25.2

Motor RF 112M  / 4 KTY Fr IG MB40

Encoder EnDat  EQN 425, 5V, 512ppn

Bearing block  for encoder EQN

Pinion Z12  M12 D144

Battery Set  (6Pcs per Axis) 6PBS1-H

Heaters  Ventstar AC230V 250W, Fan AC230V

Limit  Switches

Pluggable  replacement arrester for PU I 4 R 280V/12,5kA (4 pcs. for PN. 00056021)

Overvoltage  protection devices PU III R 24V

Overvoltage  protection terminal MCZ OVP SL 24

Overvoltage  protection terminal MCZ OVP HF

Lamp K1, FR-L  with tube 2x8W

tube 2x8W for  Lamp K1

DC-Link Fuse  50A FF

Contactor  5,5KW, 12A, AC230V-coil

RC 5-1/250  for coil AC230V

我公司可提供此品牌变桨产品,请联系wintec_qd(at)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