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ESIS安装问题

楼主(2014-03-11):
我安装GENESIS后,打开GraphWorX界面全是锁,怎么回事?

网友A:
因为你没激活解锁呗!有授权么?来一个!

网友B(2014-04-17):
是全部钥匙,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C(2014-06-28):
一般重启一下电脑,或者重启一下软件就好了

网友D(2014-09-20):
请问,如何配置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卡在安装过程中,杯了个具的

网友D(2014-10-29):
引用 网友B:
是全部钥匙,我也是这个问题,

重启电脑之后,能用一段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重启一下电脑,或者重启一下软件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请问,如何配置 internet informatio...

打开控制面板,在程序功能选项中,全部勾选上Internet信息服务

网友E(2015-01-21):
全是锁的原因的后台服务没有起来。

网友F(2015-03-26):
注意安装程序时候的最后几个步骤,数据库连接配置需要往数据库里安装十个文件,还有服务可能没打开,把服务里的关于iconics的服务全部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