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线路的管理

楼主(2014-03-11):
电气线路包括导线、电缆、架空线路、接户线与进户线、室内外布线、电缆布线等。
一、电气线路的火灾原因
  电气线路发生火灾,主要是线路的短路、超负荷运行以及导线接触电阻过大等原因,产生电火花和电弧或引起导线过热所造成。
  (一)短路:由于各种原因发生相线与相线或零线在某一点相碰,引起电流突然大量增加的现象。短路分相间短路和对地短路两种:即相线与相线相碰称为相间短路;相线与零线、接地导体、大地直接相碰,称为对地短路。
  电气线路发生短路时,短路电流突然增大,在极短的时间内的发热量也很大,不仅能使绝缘燃烧,而且能使金属熔化,引起附近的易燃、可燃物质燃烧,造成火灾。电气线路发生短路的主要原因有:
  使用绝缘导线、电缆时,没有按具体环境选用,使导线的绝缘受高温、潮湿或腐蚀等作用的影响而失去绝缘能力;线路年久失修、绝缘层陈旧老化或受损,使线芯裸露;电源过电压,使导线绝缘被击穿;用金属线捆扎绝缘导线或把绝缘导线挂在钉子上,日久磨损和生锈腐蚀,使绝缘受到破坏;裸导线安装太低,搬运金属物件时不慎碰在电线上,金属物件搭落或小动物跨接在电裸导线上;架空线路电线间距太小,档距过大,电线松驰,有可能发生两线相碰;架空电线与建筑物、树木距离太小,使电线与建筑物或树木相碰;电线机械强度不够,使电线断落接触大地,或断落在另一根电线上;安装、修理人员接错线路,或带电作业时造成人为碰线短路;不按规程要求私接乱拉,管理不善,维护不当造成短路。
  (二)过负荷
  电气线路中允许连续通过而不致于使电线过热的电流量,称为电线的安全载流量或安全电流。如电流中流过的电流量超过了安全电流量,就叫电线过负荷。
  一般电线的最高允许工作温度为65度。当线路过负荷时,电线的温度超过这个温度值,会使电线的绝缘层加速老化,甚至变质损坏引起短路着火事故。
  造成电气线路发生过负荷的主要原因有:
  设计或选择导线截面不当,实际负载超过了导线的安全载流量;在线路中接入过多或功率过大的电气设备,超过了电气线路的负载能力。
  (三)接触电阻过大
  导体连接时,在接触面上形成的电阻称为接触电阻。接头处理良好,则接触电阻小;若接头接触不良或其他原因,则产生接点电阻过大,称为接触电阻过大。接触电阻过大时,会产生极大的热量,可以使金属变色甚至熔化,并能引起绝缘材料、可燃物质及积落的可燃灰尘燃烧。
  电气线路发生接触电阻过大的主要原因有:
  安装质量差,造成导线与导线、导线与电气设备衔接点连接不牢;连接点由于热作用或长期震动使接头松动;在导线连接处有杂质,如氧化层、泥土等;铜铝混接时,由于铜铝处理不当,在电腐蚀作用下电阻会很快增大。
  (四)电气线路产生的电火花和电弧
  电火花是电极间放电的结果。电弧是由大量密集电火花所构成的。电弧温度可达3000度以上,电火花和电弧容易引起可燃物质燃烧或爆炸性可燃气体、可燃粉尘的爆炸。电气线路产生电火花和电弧的原因主要有:
  导线绝缘损坏或导线断裂,形成短路或接地时,在短路点或接地处将有强烈电弧产生;大负荷导线连接处松动,在松动处会产生电火花和电弧;架空的裸导线,混线相碰或在风雨中短路时,各种开关在接通或切断电路时、熔断器的熔丝在熔断时,以及在带电情况下检修或操作电气设备时,都将会有电弧或电火花产生。
(五)漏电:导线绝缘或支架材料的绝缘能力不佳,以致导线与导线、导线与大地间,有微量的电流通过,称为漏电。所谓走电、跑电就是一种严重的漏电现象。漏电的主要原因与危害:
漏电会使局部物体带电而造成人身触电,严重时,漏电火花和产生的高温能成为火灾的着火源。发生漏电的主要原因有:
绝缘导线因使用时间较长,陈旧老化,绝缘强度减弱而漏电;导线受潮、高温、腐蚀而降低绝缘强度被击穿漏电;在安装或检修过程中,不慎损伤导线绝缘层;或用电设备的对地绝缘损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