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数据断电丢失问题

楼主(2014-03-11):
s7-200PLC通过触屏设定的数据在断电1周后数据丢失,如何解决?

网友A:
买块电池,插上。就解决了!电池能保200天吧。好像是。。。

网友B:
西门子200保持数据有以下形式:
1)通过“系统块”---“停电数据保持”的设置(范围)保持数据,大约10天
2)通过另购买电池卡保持数据,大约200天

3)使用指令编程写入EEPROM永久保存

4)直接在数据块里写进去(适用于不经常改变的或者恢复出厂设置)

当下载数据块的时候,同时会将定义的数据下载到EEPROM中,这样,当掉电时间超过超级电容和电池的保持时间之后,再上电时,CPU会将EEPROM中存储的数据块中定义的数据数值写回到RAM中对应的存储区,实现永久保持数据的目的。

网友C:
你好:

  你可以看一下下面介绍,就会明白了;地址少的话,可以这样使用。不需要存储卡,电池;

  不明白的加QQ群 232202525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6/508579_1.shtml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6/510106_1.shtml

网友D:
正常设备的话,一个礼拜肯定通电。如果是偶尔应用的玩意,加电池也就足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