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200的争论

楼主(2014-03-11):
如图片所示,当下载后;

这个移位指令对于T37和SM0.5而言,结果为什么会不一样???

程序简化了,如果在T37和SM0.5之前各加一个开点,就能够看出不一样。

请教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状况,因为这个都是1S的秒冲啊!怎么差别这么大呢???

楼主:
占个一楼先!

尼玛,都是一秒的脉冲,假如SM0.5不加上升沿的话。QB0就为2#1111 1111了!

完全懵掉了!

网友A:
不太清楚你的描述,这程序T37每秒钟产生一个上升沿,不是一秒的脉冲,sm0.5是一秒周期的脉冲,高低电平各半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清楚你的描述,这程序T37每秒钟产生一个上升沿,不...

网络1的置位指令地址错了,应该为Q1.0;

我表述不清楚吗?你看哈,这个T37和SM0.5都是一秒的脉冲,对于这种移位指令产生的结果却不一样呢

网友B:
sm0,5半秒通,半秒断,你算算,500MS要过多少扫描周期?每个扫描周期都执行。

而你上面的T37用他的常闭,形成了一个扫描周期的导通

网友C:
T37不可能接通1s,所以它的波形就不是方波。

SM0.5是内部特殊位产生的标准方波。

网友D:
T37需要程序扫描周期,而SM0.5是内部BOIS基底程序和硬件晶振配合产生的!

T37为真实计时+一个扫描周期,而扫描周期不一定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0,5半秒通,半秒断,你算算,500MS要过多少扫...

首先,谢谢你!

你这个回答让我纠结了好久,这个程序段我试过了了,扫描周期为1ms。我的问题是:这个SM0.5不是导通500ms吗,这个SM0.5要等到500ms过后,这个开点才闭合,即使程序已经执行了上百次!    这个让我很不能够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