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变频电机噪音问题求助

楼主(2014-03-11):
医用离心机,电机是500W20000转变频电动机,竖式,空载运行与断电时都会有吹哨的声音,有在电机端盖加过波形弹垫,吹哨声没了,但用手转动电机轴时明显转动困难,犯愁......还望高人指点!!!

网友A:
手转动电机轴时明显转动困难???

  什么意思? 你是电动的,为什么用手去转动,伺服电机负载或是轴上的轴承有检查有问题不?

网友B:
电机运行时,转子因为电磁力实际类似于悬浮在定子产生的磁场内,停车时转子就因为自重+轴承摩擦力,自然没有那么轻松啦

网友C:
在电机端盖加过波形弹垫后,电机转子发紧实必然的,只要电机运转正常,电流无异常增加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