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510总是报接地故障如何彻底解决

楼主(2014-03-11):
我们一台ABB510变频器,每隔几天就会报一次接地故障,测了电机的绝缘也没有问题,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会引起接地报警,如何解决请高手指点

网友A:
1、电机绝缘没问题,测量下直流电阻看三相是不是平衡。

2、主控板坏了。

网友B:
看看电缆线是不是哪里有破皮接地的地方

网友C:
母线电压检测有问题。(只给开关电源加电,也报接地)。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还有其他原因没

网友D:
339集成块要坏还是要报接地

网友E:
逆变桥会不会有问题,我遇到过逆变桥炸了一个IGBT后就一直报接地故障,无法复位

网友F(2014-06-01):
把3017调到0试试,有时候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

网友G:
建议先将变频器上的 EM1和 EM3 螺丝拆掉  详情见说明书的第15,16页 有可能是内部的电磁兼容模块造成的

网友H(2014-11-20):
我也遇到了,报接地不能复位

网友I(2015-03-17):
用大摇表摇吧,看阻值是不是相等,报接地故障是根据相间电流偏差大于设定值判断的,最好确定是变频器的问题还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J(2017-08-08):
引用 网友C:
母线电压检测有问题。(只给开关电源加电,也报接地)。

你好,请教你说的母线电压是外部供电还是?我一台柜子两台变频器都报接地故障,能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