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TK6070ip与三菱FX2N-485通讯

楼主(2014-03-11):
如题,加模块的意思是想多留一个通讯口方便调试。

维纶屏系统设置选择了485通讯,PLC软件FX参数也设置过了,还是不能通讯,有行家做过吗?分享一下感激不尽

谢谢各位的指点,另外买了一块422模块,直接通讯成功,不折腾了。

网友A:
这个你需要搞明白FX2N-485的通讯参数是不是与维纶中设置的一样;建议还是直接使用PLC默认的RS422通讯口与威纶屏连接。

网友B:
这个牵扯通道问题,看看通道选择的对不对,以及波特率,位数,校验等

网友C:
认真看看触摸屏手册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认真看看触摸屏手册就会了

 触摸屏手册就一页纸,看N遍了

网友D:
确保PLC通讯参数正确,485BD接线正确,接到电脑上用GX软件连接PLC试下,能不能连到电脑,我连过485BD和昆仑屏,成功。

网友E:
日日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网友F:
我发的帖子里有这个,包括实例。

网友G(2014-04-20):
选择485 4线的  还有查看数据线  我遇过是数据线的问题不能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