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PLC、运动控制卡识别ro/ENGINEER生成的刀具轨迹文件

楼主(2014-03-12):
由Pro/ENGINEER生成的刀具轨迹文件并不能被所有的数控系统识别,还需要对其进行后置处理,转换成机床可识别的文件后才可以进行加工。数控加工的后置处理是CAD/CAM集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零件的加工质量。

Pro/NC生成ASCII格式的刀具位置(CL)数据文件,即得到了零部件加工的刀具运动轨迹文件,在实际加工过程中,数控机床控制器 不能识别该类文件,必须将刀位数据文件转换为特定数控机床系统能识别的数控代码程序(MCD文件)。

网友A:
欢迎询价!深圳公元科技有限公司主要有销售,公元PLC,贸易代销三菱、台达,西门子,等电子产品,可编程控制器,PLC,三菱PLC。自动化控制系统,变频器,人机界面,文本显示器等,我们公司现在大量库存供应三菱原装正品

FX1N-60MR/MT-001     FX1N-40MR/MT-001

FX1N-24MR/MT-001     FX1S-30MR/MT-001

FX1S-20MR/MT-001     FX1N-14MR/MT-001

FX1N-14MR/MT-001     FX1S-14MT-001

FX1S-10MR/MT-001

三菱模块系列

FX2N-8EX  FX2N-8EYT   FX2N-8EYR

FX2N-16EX  FX2N-16EYT   FX2N-16EYR

FX2N-2AD/2DA    FX2N-4AD/4DA   FX2N-4AD-PT/TC

大量库存FX2N系列:

FX2N-32MR-001;FX2N-32MT-001

FX2N-48MR-001;FX2N-48MT-001

FX2N-64MR-001;FX2N-64MT-001

FX2N-80MR-001;FX2N-80MT-001

FX2N-128MR-001;FX2N-128MT-001

三菱-D系列:

 FX1N-60MR/MT-D    FX1N-40MR/MT-D

FX1N-24MR/MT-D     FX1S-30MR/MT-D

FX1S-20MR/MT-D      FX1N-14MR/MT-D

FX1S-10MR/MT-D

大量库存FX2NC系列:

FX2NC-32MR-001;FX2NC-32MT-00

1 FX2NC-48MR-001;FX2NC-48MT-001

 FX2NC-64MR-001;FX2NC-64MT-001

 FX2NC-80MR-001;FX2NC-80MT-001

 FX2NC-128MR-001;FX2NC-128MT-001

大量库存FX3U系列:

FX3U-16MR/MT-ES-A ;FX3U-16MR/MT-DS

FX3U-32MR/MT-ES-A ;FX3U-32MR/MT-DS

FX3U-64MR/MT-ES-A ;FX3U-64MR/MT-DS

FX3U-80MR/MT-ES-A ;FX3U-80MR/MT-DS

FX3U-48MR/MT-ES-A ;FX3U-48MR/MT-DS

FX3U-128MR/MT-ES-A ;FX3U-128MR/MT-DS

此外我公司还免费提供以下服务:

*免费提供PLC相关学习教材,使用说明书,编程软件等!

 *代各客户编写PLC程序。

*代为设计各种控制系统,为您配置最适合的机型!

*PLC及周边机型配套,根据您的实际需求设计相匹配的工控产品从而节约成本,达到优化配置!现卖现发货,全部包邮,三个月无条件退换,两年保修。欢迎广大顾客来够买。

联系方式:联系人小智手机:13414577745  qq2793089310  固定电话0752-3299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