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Soft中报表功能

楼主(2014-03-12):
第一次用台达触摸屏,现在要做一个消防巡检,其中X12    X13    X14      X15几个PLC输入点的通断来做一个巡检报表,可是DOPSoft中报表和报警都不能用X,,,,要用$......$M   不知道怎么弄,求大神帮帮忙,另外有消防巡检的案例话也发过来!!!!!!!!!!!!!!!!!!!

楼主:
对了邮箱:haobored@163.com

网友A:
$与$M属于台达触摸屏内部寄存器,你可以考虑使用"宏指令BMOV"。但由于输入点是8进制的,因此必须是X0……X7、X10……X17之类的形式。

网友B:
void Report_SetCellText(BSTR strObjName,int nRow, int nCol, BSTR str);

void Report_SetCellTextColor(BSTR strObjName,int nRow, int nCol, OLE_COLOR color);

void Report_SetCellFillColor(BSTR strObjName,int nRow, int nCol, OLE_COLOR color);

VARIANT Report_GetCellText(BSTR strObjName,int nRow, int nCol);

迈思德迈驰组态软件通过脚本函数可以方便的对表格里面的文本进行读写,颜色设置

BOOL WriteString(BSTR FileName, BSTR strObjName,int LineNo);

VARIANT ReadString(BSTR FileName,int LineNo);

BOOL CreateHmiFile(BSTR FileName);

BOOL DeleteHmiFile(BSTR FileName);

BOOL CopyHmiFile(BSTR lpExistingFileName, BSTR lpNewFileName)

与读写保存结合,很容易生成自定义历史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