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才可以输入手机号做原始密码

楼主(2014-03-12):
做个控制画面主要数据需要密码验证,原始密码想输手机号,怎么弄啊,还是直接就是没有办法啊

网友A:
可以实现,如果是画面跳转就用脚本:

例:IF !LogOn( )=0 THEN 用户窗口.窗口0.Open( )

如果是本页面的就把按钮放在输入框下面,输入框加个权限就行

1.双击输入框-权限(左下角)-选择权限组

2.新建按钮-编辑脚本:!LogOn( )-将按钮置于底层

楼主:
感谢回答。

我的意思怎么解决11位数的输入

我输入13671264461变成了13671264256

是解决11位数的输入问题。

网友A:
用字符型的变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