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7-300PID

楼主(2014-03-12):
使用西门子S7-300PID调节器出现如下情况需要改编哪些参数,我P,I设定了,D没设定,谢谢!

楼主:
如何可以去掉毛刺?谢谢!

网友A:
如果这个“毛刺”不超差,只是干扰而已,那么你的参数已经比较好了。

想去掉毛刺,请在模拟量输入增加数字滤波即可。有很多方法,最简单是一节惯性。请参考有关资料,或QQ:3940776

网友B(2014-04-28):
根据毛刺的大小选择滤波参数,比如偏差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不进行调节就可以实现。

网友C:
在程序中编写一个滤波程序,可以参用惯性滤波,这种方法网上能查到数学方程,然后将它放在做差值的前面即可

网友:
可以增加滤波程序,不过滤波之后响应会有所滞后。

网友D(2014-07-10):
不知你这是通过FB41模块实现的PID控制还是同自己编程实现的PID控制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程序中编写一个滤波程序,可以参用惯性滤波,这种方法网...

你好,我想用西门子300编写一点PID控制程序,但是没有经验和参考,能否给点意见和参考。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在程序中编写一个滤波程序,可以参用惯性滤波,这种方法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