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和WINCC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4-03-12):
s7-200通过PC ACCESS和WINCC连接,如果手头没有PLC,可以用WINCC仿真吗,我怎么lianj连接不上,问题在哪里,请高手指教。

楼主:
PC ACCESS为什么测试显示BAD

网友A:
没有PLC,当然不可能通讯正常,所以测试显示BAD

网友B:
没有PLC不能仿真,PC Access无法和PLC通讯,通讯不成功就显示B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