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修分析仪器电路部分的常用方法

楼主(2014-03-12):
  (1)观察法 通过人的眼睛主观察、发现故障的方法称为观察法。该方法主要用于检查零件变质损坏、电路板漏焊、虚焊、线间的短路饶焦、断线和元器件焊错等。

  (2)触模法 通过人的手指或其他部位去触模元器件,从而发现元器件是否有过热或应该发热而不热的现象(如电源变压器及电子管等应该有发热现象),从而间接地判断故障部位的方法,称为触授法。

  (3)静态测量法 这主要是通过万用表去测量线路中的直流工作电压相电流,从而确定故障。迟是排除故障常用的—种方法,它对于测试线性电路尤为重要。

  (4)动态观察法 通过示按器去观察有关点的波形,从而寻找故障相排除故障的方法称为动态观实法。

  (5)跟踪法 在寻找故障的过程中发现一点线索,顺着线索追查下去的方法称为跟踪法。

  (6)分割法 在查找故障的过程中,通过拔掉部分转括、拔下部分电路板或在电路板上断线来逐步缩小故障的范围,最后把故障点孤立出来的方法,称为分割法。

  (7)替换法 通过更换电细线、电路板、电子管或其他每部件,以确定故障在某一范围的方法称为替换法。

  (8)模拟法 在查寻故障过程中,可通过分别测试无故障仪器和行故阳仪器的相同点,将所得的数据进行比较来确定故障的方法,称为模拟法。

  (9)试探法 在查寻故障的过程中,如经测量和分析,几种原因都能造成此种故障,那么此时,可先试探用一种方法去排除故障,如无效,再改用另一种方法试探去排除故障,这称为试探法。

  (10)局部受热法 仪器由于湿度升高而发生故障,通常用局部受热泌夫排除。比如,其一仪器在温度40℃时,不能正常工作,而温度降低后又能正常工作。此队可将仪器恢复在常温下工他用电热吹风机或电烙铁使其局部受池从而发现故障所在,这称为局部受热法。

  以上这些方法只是分析仪器调试或维修中的一些常用方法,实际应用时彼此间并不是孤立的,有时需要几种方法交错使用,对测试结果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