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L变频器定位功能

楼主(2014-03-12):
欧姆龙的CP1L有变频器定位功能,如何用Modbus-RTU通讯方式定位安川变频器,谢谢!

网友A:
如果是定频率的话,先要知道变频器内部的写入变频器频率的地址,然后PLC根据你的条件,实时进行写入,从而控制定位。

网友B(2019-06-04):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定频率的话,先要知道变频器内部的写入变频器频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