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信捷PLC本体最多可以带几个步进

楼主(2014-03-12):
哪位了解信捷PLC的兄弟知道,一个信捷PLC本体最多可以带几个步进?

网友A:
       最大的有10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大的有10轴

网友C:
要看能发jilu几路脉冲吧,最大的是10路。

网友D(2014-04-17):
如果考虑精密回零的话只能带3条轴,因为精密回零要寻找电机Z信号,需要用到高速脉冲shuru输入的。

网友C(2014-08-21):
能带10路的,不过只有前两路脉冲频率发的比较高。

网友E(2015-04-16):
看看样本资料~~

网友F(2015-05-31):
一般的都带2路脉冲输出的

网友G(2015-07-31):
对于上面各位大神回答,我

网友H:
XCM,60点PLC,最大的有10轴

网友I:
感谢楼主的分享,祝福楼主工作顺利,事事顺心!~

网友J(2015-09-08):
XC2 、XC3 2路。

XC5 24/32 4路,XC5 48/60 2路

XCM 24/32  3/4路 XCM 60  10路

XCC 24/32  5路。根据要求来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