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就闪烁 这是怎么了?

楼主(2014-03-12):
问问各位大侠  台达的3.7KW的变频器  总是闪烁  电源板没有问题  显示器没有问题  就是主板的问题  这个会是主板的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楼主:
在线坐等  谁遇到跟我一样的问题的  请联系我     QQ     164584974

网友A:
断电再上电,检查接头是否松动?

楼主:
接头肯定没有松动啊 换个其他的主板就是好的!!

网友B:
你变频器闪是什么闪,先说明是主板上面的LED灯闪  还是面板闪  如果是LED闪 你查查主板上面的5V稳压IC  就是那个37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