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系列 modbus rtu通讯问题

楼主(2014-03-12):
昆仑触摸屏和松下PLC之间通讯除了采用松下FP系列通讯协议外,能不能用modbus rtu通讯?MODBUS的参照编号和FP-X的设备编号对应表能找到。

网友A:
modbus rtu通讯协议是开放的协议。只要2个设备都支持就可以使用,要求是一个为主站,另一个为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