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转串口设备

楼主(2014-03-12):
可将 RS-232/485 串口设备连接至以太网业界首款全双工、不间断、低成本服务器支持TCP服务器、TCP客户端、UDP模式支持虚拟串口、Web登录或使用VirCom进行配置ZLAN5102

概述    ZLAN5102串口服务器是上海卓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一款工业级RS232/485和TCP/IP之间协议转化器。该串口服务器可以方便地使得串口设备连接到以太网和Internet,实现串口设备的网络化管理。和同类产品相比,其显著特点是稳定性(可以全双工、不间断发送大批量数据而不丢失一字节)和适中的价格。

特点通过内嵌Web服务器可配置其网络参数、串口参数、登录口令等。Web服务器支持密码登录,以防止随意修改。支持跨网关:能够将串口服务器和任何Internet上有公网IP的主机连接。支持1200~460800波特率。支持9位数据发送功能:第9位可以为无、奇校验、偶校验、1、0,五种方式方便在485通信中区分数据帧和地址帧。ZLVirCom配置工具可在网络上自动寻找设备联网服务器。支持虚拟串口。支持数据写保护,防止随意篡改。支持默认配置启动。LINK灯连接指示。硬件流控CTS/RTS。1KV网络浪涌保护。外壳采用抗辐射的SECC板,保证在高电磁辐射区也能够正常工作。

规格 网络界面以太网10/100 Mbps, RJ45保护内建2KV电磁隔离  串口界面界面RS-232/485串口数1校验位None, Even, Odd, Space, Mark数据位5~9停止位1,2流控RTS/CTS,DTR/DCR, XON/XOFF速率1200bps~460800bps  软件特性协议TCP,HTTP,UDP,ICMP,ARP,IP,DNS,DHCP虚拟串口平台Windows 95/98/ME/NT/2000/XP/WIN7配置方式Web浏览器、卓岚ZLVirCom、串口类AT命令  电器特性电压输入DC9~24V,100mA  机械特性外壳材料抗电磁材料SECC钢板尺寸长×宽×高=9.4cm×6.5cm×2.5cm  工作环境工作温度,湿度-45~85℃,5~95% RH储存温度,湿度-45~165℃,5~95% RH

  W

网友A(2014-05-29):
uPort5150-I系列产品是用来将 TCP 网络数据包或 UDP 数据包与RS232/RS485接口数据实现透明传输的设备。产品采用高性能工业级处理器及网络芯片,体积小巧,功能强大,性能稳定。

用户可利用uPort5150-I轻松实现串口设备连接以太网通信。

产品广泛应用于考勤机、门禁系统、售饭机、POS 系统、楼宇控制、消防监控、银行系统、机房监控、UPS 监控、电力、油田、环境监测、工业应用等领域。

Ø  采用最新技术Cortex-M3高性能芯片及以太网控制器芯片;

Ø  工业级设计,可满足-40~85℃工作温度范围需求;

Ø  稳定可靠,支持全双工、高速率、长时间数据转发,不丢包;

Ø  一个以太网口,一个串口;

Ø  10/100M 自适应以太网接口;

Ø  支持 AUTO MDI/MDIX,使用交叉网线或平行网线均可正常通信;

Ø  支持 TCP Client、TCP Server、UDP工作模式;

Ø  完善的连接管理机制,断线及断电重启自动重新建立连接;

Ø  串口支持RS232和RS485,可软件配置选择;

Ø  串口最高波特率115200bps;

Ø  支持多种虚拟串口工作模式;

Ø  可通过以太网搜索设备,配置设备参数;

Ø  可以跨越网关,交换机,路由器;

Ø  可以工作在局域网,也可工作在互联网;

Ø  支持网口在线远程固件更新;

Ø  免费提供上位机配置工具、固件升级和技术支持;

Ø  双电源接口设计,便于配线;

Ø  宽电源电压,9~30VDC稳定工作;

Ø  尺寸小巧,便于安装;

Ø  超强接口防护,RS485防雷4kV,信号线(AB)接入220V不损坏;

详情请见: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w4023-4363395460.11.0a62SB&id=39166783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