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柜,铜排柜急求救!!!

楼主(2014-03-12):
各位前辈们,小弟第一次用铜排做一次回路,听说小铜排可以手工安装折弯(不用液压设备),哪位师傅做这块有经验的传授下经验,越详细越好,急啊!!!做铜排有什么技巧,还有注意事项啊?

网友A:
用螺丝夹板,手工折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螺丝夹板,手工折呗!

网友C:
还真是能做,什么都自己动手呀!看着都热闹

网友D:
就地取材,怎么都能拿型!简单不复杂!

网友E:
建议用工具,不然很难弯好。最好有师傅教,但是得用心学才行,也可以偷看别人怎么弯的,用心记下。

网友F:
木排加工中心...................

网友G:
     用螺丝夹板,还有台钳,然后包上布,手工折呗!

网友H:
手工也是需要机械设备的协助的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点

网友I:
最好是用台钳,初学者可以用12#铁丝用钳子折成铜排的样子(角度),夹在台钳上照着铁丝的样子用铁锤砸就可以

网友J:
找电焊工,找一根粗点的钢筋焊一个大的扳手,然后找一个平台再焊一个架子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