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控制器编程软件SWOPC-FXGP/WIN-C介绍

楼主(2014-03-12):
可编程控制器编程软件SWOPC-FXGP/WIN-C介绍

一、问题提出

运行编程软件,将从几个方面介绍:编程软件的基本功能,界面,菜单功能等。只有了解了整个编程软件情况,才能更好的使用软件。

二、编程软件的基本功能

SWOPC-FXGP/WIN-C 编程软件的基本功能是协助用户完成开发应用软件的任务,例如创建用户程序、修改和编辑原有的用户程序,编辑过程中编辑器具有的简单语法检查功能。同时它还有一些工具性的功能,例如用户程序的文档管理等。此外,还可直接用软件设备可编程控制器的工作方式、参数和运行监控等。

程序编辑过程中语法检查功能可以提前避免一些语法和数据类型方面的错误。

软件功能的实现可以在联机工作方式(在线方式)下进行,部分功能的实现也可以在离线工作方式下进行。

联机方式:有编程软件的计算机与 PLC 连接,此时允许两者之间作直接通信。

离线方式:有编程软件的计算机与 PLC 断开连接,此时能完成部分基本功能。如编程、编译等。

两者的主要区别时:联机方式下可直接针对相连的 PLC 进行操作,如上传和下载用户程序和组态数据等。而离线方式下不直接与 PLC 联系,所有程序和参数都暂时存放在计算机的磁盘上,等联机后再下载到 PLC 中。

三、基本界面

启动 SWOPC-FXGP/WIN-C 编程软件,其主要界面一般可分以下几个区:菜单条(包含 9 个主菜单项)、工具条(快捷按钮)、功能键、功能图、输出窗口和用户窗口(可同时或分别打开图中的若干个用户窗口)。

除了菜单条外,用户可根据需要决定其他窗口的取舍和样式的设置。

1 .各部分功能

菜单条

允许使用鼠标单击或对应热键的操作,这是必选区。各主菜单功能如下:

文件( File ):

文件操作如新建、打开、关闭、保存文件,文件的打印预览、设置和操作等。

编辑( Edit ):

程序编辑的工具。如选择、复制、剪切、粘贴程序块和数据块,同时提供查找、替换、插入、删除和快速光标定位等功能。

视图( View ):

视图可以设置软件开发环境的风格,如决定其他辅助窗口(如功能键、功能图、工具条按钮区)的打开与关闭;选择不同语言的编程器(包括 LAD 、 STL 等)。

可编程控制器( PLC ):

PLC 可建立与 PLC 联机时的相关操作,如用户程序上传和下载、改变 PLC 的工作方式、查看 PLC 的信息、清除程序和数据、时钟、存储器卡操作、等。在此还提供离线编译的功能。

监控 / 测试:

进行元件状态监控,指定元件强制输出等功能

工具( Tools ):

工具可以调用复杂指令向导

窗口( Windows ):

窗口可以打开一个或多个,并可进行窗口之间的切换;可以设置窗口的排放形式,如层叠、水平盒垂直等。

帮助( Help ):

它通过帮助菜单上的目录和索引检阅几乎所有的相关的使用帮助信息,帮助菜单还提供网上查询功能。而且,在软件操作过程中的任何步骤或任何位置都可以按 F1 键来显示在线帮助,大大方便了用户的使用。

2 .工具条

工具条提供简便的鼠标操作,将最常用的 SWOPC-FXGP/WIN-C 操作以按钮形式设定到工具条:标准( Standard )和指令( Instructions )工具条。

3 .输出窗口

该窗口用来显示程序编译的结果信息。如各程序块(主程序、子程序的数量及子程序号、中断程序的数量及中断程序号)及各块的大小、编译结果有无错误,及错误编码和位置等。

4 .状态条

状态条也称任务栏,与一般的任务栏功能相同。

5 .编程器

该编程器可用梯形图、语句表或功能图标编程器编写用户程序,或在联机状态下从 PLC 上装用户程序进行读程序或修改程序。

楼主:
 如何建立一个新的用户程序,如何将编制的用户程序传送到可编程控制器中,如何修改已存在的用户程序。通过编程软件可以监控可编程控制器的有关元件的状态,可以进行强制操作等,对于 SWOPC-FXGP/WIN-C 编程软件的编程做一个简单介绍。

二、程序文件操作

(一)新建

建立一个程序文件,可用“文件( File )”菜单中的“新建( New )”命令,在主窗口将显示新建的程序文件程序区;也可用工具条中的按钮来完成。新建的程序文件用户可以根据实际编程需要做以下操作:

1 .确定主机型号。根据实际应用情况选择 PLC 型号。

2 .按下“确定”按钮即可进入编程界面。

当编程结束,打开“工具”菜单中的“执行”命令,推出编程界面保存表

(二)打开已有文件

打开一个磁盘中已有的程序文件,可用“文件( File )”菜单中的“打开( Open )”命令,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打开的程序文件;也可用工具条中的按钮来完成。

(三)上传

在已经与 PLC 建立通信的前提下,如果要上传 PLC 存储器中的程序文件,可用“ PLC ”菜单中的“传送”命令中“读出”子命令来完成。

(四)下载

在已经与 PLC 建立通信的前提下,如果要下载到 PLC 存储器程序文件,可用“ PLC ”菜单中的“传送”命令中“传送”命令中“写出”子命令来完成,同时为了提高传送程序的效率,可以在下载前设置传送的范围。

三、编辑程序

编辑和修改控制程序时程序员利用 SWOPC-FXGP/WIN-C 编程软件要做的最基本的工作,就是软件的编辑功能,现以梯形图编辑器为例介绍一些基本的编辑操作。

1 .输入编程元件

梯形图的编程元件(编程元素)主要有线圈、触点、指令盒、标号及连接线。输入方法有两种:

方法 1 :功能图输出。首先在编辑窗口中光标定位,在功能图中选择元件类型,输入元件编号,按下“确定”按钮,就算完成某一元件的输入,若有错误,如元件编号非法、违反梯形图规则等,编程软件马上拒绝输入。

方法 2 :功能键输出。与方法一相同。

( 1 )顺序输入

在一个逻辑行中,如果只有编程元件的串联连接,输入和输出都无分叉,则视作顺序输入。此方法非常简单,只需从逻辑行的开始依次输入各编程元件即可,每输入一个元件,光标自动向后移动到下一列。

( 2 )任意添加输入

如果想在任意位置添加一个编程元件,只需单击这一位置将光标移到此处,然后输入编程元件即可。

2 .插入和删除

编程中经常用到插入和删除一行、一列、一逻辑行等。

( 1 )插入:将光标定位在要插入的位置,然后选择 “编辑( Edit )” 菜单,执行此菜单中的“行插入”命令,就可以输入编程元件,从而实现逻辑行的输入。

( 2 )删除:首先通过鼠标选择要删除的逻辑行,然后利用“编辑( Edit )”菜单中的“行删除”命令就可以删除逻辑行。

对于元件的剪切、复制和粘贴等操作方法也与上述类似,不再赘述。

3 .注释

选定给与注释的元件,双击此元件,即可进入文字注释的输入界面。

4 .编程语言转换

软件可实现编程语言(编辑器)之间的任意切换。选择“视图( View )”菜单,单击 STL 、 LAD 便可进入对应的编程环境。使用最多的是 STL 和 LAD 之间的互相切换。

5 .转换

程序编辑完成,一定要利用“编辑( Edit )” 菜单中 “转换” 命令,将在编辑窗口中创建的电路图转换格式存入计算机中。反之,退出编程界面,不保存编制的程序。

四、调试及运行

SWOPC-FXGP/WIN-C 编程软件提供了一系列工具,可使用户直接在软件环境下调试并监视用户程序的执行。

(一)监控 / 测试

( 1 )元件监控( X , Y , M )

选择“监控 / 测试”菜单,执行“进入元件监控”命令,弹出元件监控的对话框,输入所监控元件的起始编号,输入要监控元件的数量,按下“确定”按钮,在屏幕上显示的元件的状态。

( 2 )元件监控( T , C , D )

选择“监控 / 测试”菜单,执行“进入元件监控( T , C , D )”命令,弹出元件监控的对话框,输入所监控元件的起始编号,输入要监控元件的数量,按下“确定”按钮,在屏幕上显示是以十进制或十六进制形式表示的所监控元件的当前值,。

( 3 )元件监控(光标)

选择“监控 / 测试”菜单,执行“元件监控(光标)”命令,直接进入程序界面,在程序上就可以观察元件的状态和数值。

(二)强制

用户可以强制指定值对变量赋值,所有强制改变的值都存到主机固定的 EEPROM 存储器中。

1 .强制输出

利用此功能来是实指定元件 ON/OFF 。

选择“监控 / 测试”菜单,执行“强制输出”命令,可以对位元件 X , Y , M 及特殊的 M , S , T , C 等类型的元件进行置位操作,可以对 X , Y , M 及 M , S , T , C , D , V , Z 等类型的元件进行复位操作。

2 .改变设置值

利用此功能来是实指定元件设定值的改变。

选择“监控 / 测试”菜单,执行“改变设定值”命令,可以对字元件 T , C , D 及特殊字元件 D , V , Z 等进行设定值的改变

以上只是对 SWOPC-FXGP/WIN-C 编程软件作了简单的介绍,用好编程软件是掌握可编程控制器技术基础,只有熟能生巧,多练习才能掌握编程软件的使用。

楼主:
三菱 FX 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编程软件安装

三菱 FX 系列可编程控制器可使用 SWOPC-FXGP/WIN-C 编程软件进行编程。此编程软件由三菱公司专门为三菱 FX 系列可编程控制器设计的,下面对这一个编程软件的安装要求进行简单讨论。

二、编程软件的安装

(一)系统要求

操作系统: Windows3.1 、 Windows95 以上操作系统即可。

计算机及配置: IBM486 以上兼容机、内存 8MB 以上, VGA 显示器,至少 50M 以上硬盘空间, Windows 支持的鼠标。

通信电缆:使用 PC/PPI 电缆将计算机与可编程控制器连接。(具体型号可参阅用户手册,在此不再赘述)

(二)软件安装

1 .一般是汉化版本的编程软件安装

SWOPC-FXGP/WIN-C 编程软件在两张 1.44MB 、 3.5 英寸软盘上,用户可以按以下步骤安装:

( 1 )将软盘插入软盘驱动器,然后将软盘上的文件拷贝到某一个目录,如 FXGP 。两个软盘文件拷贝的先后顺序无关。

( 2 )文件拷贝结束,在所在目录下启动 FXGP 执行文件。就可以启动 SWOPC-FXGP/WIN-C 编程软件了。

三、硬件连接

可以采用 PC/PPI 电缆建立个人计算机与可编程控制器之间的通信。这是单个可编程控制器与个人计算机的连接,不需要其他硬件,如调制解调器和编程设备。

典型的单个可编程控制器连接到计算机 CPU 组态是把 PC/PPI 电缆的 PC 端连接到计算机的 RS-232 通信口(一般是 COM1 ),把 PC/PPI 电缆的 PPI 端连接到可编程控制器的 RS-485 通信口即可。

四、参数设置

安装完软件并且连接好硬件之后,可以按下面的步骤进行参数设置:

1 . SWOPC-FXGP/WIN-C 编程软件运行后,单击“视图( View )”菜单,选择选项“端口设置”,出现一个端口设置对话框。

2 .在对话框中选择端口 COM1 ,传送的波特率 9600bps 。

3 .单击确定按钮既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