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200数字量使用问题之(一),共同学习共同提高!

楼主(2014-03-12):
   以下是我自己在使用亿维PLC过程中碰到的一些有关UN200数字量的问题,蹭着这会儿比较闲汇总发出来,大家共同学习共同提高,其他方面的问题以后再陆续发。

1.UN223-1PL22-0XA0模块在使用的过程中容易损坏的主要原因?

   出现故障的原因很有可能是用户使用223模块所带负载是较大电流的感性负载,且这些感性负载没有装反向感应电流吸收装置,EM223模块所需24V电源又和这些感性负载连接在一个24V DC开关电源上。

建议:1)用户使用单独的电源对模块供电,以免由于电源之间的相互串扰造成模块功能的异常。

     2)用户在使用该模块时,应对应的有大地标注的端子可靠接入大地。

     3)CPU和扩展模块的电源与外部设备由不同的电源供给。

注意:上述问题新改版的产品在设计方面都已经完全解决。

2.  如何检测UniMAT数字量扩展模块一直有输出问题?

  首先检查模块输出是否正常,用万能表测量输出电压是否为24V左右,如果测量电压正常,您可以将CPU中的PLC程序清掉,利用变量表强制给该输出点输出为0,万用表测量值应为0V,若还是为24V,则为本模块有故障。

3.在调试过程中发现数字量模块上电后,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为19V,这是怎么回事?

  数字量输出模块在上电后,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的确是19V左右,这是输出的虚电压,您要准确测量输出电压最好是用万用表测量端串一个47欧左右的电阻,此时测得的电压才是实际输出电压值。

4.PLC的电源该如何连接?

 在给CPU进行供电接线时,一定要特别小心分清楚是哪一种供电方式,如果把220VAC 接到24V DC供电的CPU上,或者不小心接到24V DC传感器输出电源上,都会造成CPU的损坏。

5.数字量输入滤波器是什么作用,该如何设置?

  可以为CPU上数字量输出点选择不同的输出滤波时间。如果输入信号有干扰、噪音,可调整输入滤波时间,滤除干扰,以免误动作。滤波时间可在0.20-12.8ms的范围中选择几档。如果滤波时间设定为6.40ms,数字量输入信号的有效电平(高或低)持续时间小于6.4ms时,CPU忽略它;只有持续时间长于6.4ms时,才有可能识别。

   另外:支持高速计数器功能的输入点在相应功能开通时不受此滤波时间约束。滤波设置对输入映像区的刷新、开关量输入中断、脉冲捕捉功能都有效。

网友A:
楼主辛苦了,整理的很细致,赞一个

楼主:
里面会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哦,欢迎大家来找茬················

网友B:
很好很好,学习了!!楼主我爱你!么么达。。。。

网友A:
“利用变压表强制给该输出点输出为0”,错别字哦,应该是变量表吧?

楼主:
回复内容:楼上的太细心了,确实打错,已经改了,感谢纠错啊

引用 网友A:
“利用变压表强制给该输出点输出为0”,错别字哦,应该是...

网友C(2014-05-05):
分析得很完整~!学习了!

网友D(2014-06-25):
很好很好~~回复学习下!!

网友E:
我看到亿维市场部在QQ空间有个非常完整的介绍,建议大家去看看,关于UN200的详细介绍。http://user.qzone.qq.com/1767955811?ptlang=2052

希望可以帮的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