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通讯接线

楼主(2014-03-12):
关于这俩种接线方式是否正确,优缺各有什么?

  • 本人测试过右边的解法通讯时有一下没一下的可以通讯。

网友A:
左边的是正确连线,右边的连线不正确。

网友B:
正常工程中都是左边的接法,右边接法个人认为是不正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左边的是正确连线,右边的连线不正确。

网友D:
右边的图不对,可以把两台变频器的RS485+/-连接起来,再把一台变频器与上位机连接。

网友E:
左边的接法正确,右边的接线不正确。

网友F:
一对一错,哪里还有什么优缺点可以对比

网友G:
我怎么 看不到啊,什么图形

网友H:
右边的接法第一次见,左边的是正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