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 正弦规律转动

楼主(2014-03-12):
各位大牛,请问如何使伺服电机实现正弦规律的来回转动,多谢了!!

网友A:
这个得通过计算用程序写出正弦的曲线 才行吧,也就是时间轴和正弦曲线的幅值之间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通过计算用程序写出正弦的曲线 才行吧,也就是时间...

你好,那么伺服电机用那种控制方式好呢,位置控制还是速度控制,能说明具体的实现方法吗?

网友B(2016-02-16):
数控+伺服+伺服电机。数控的要求需要宏程序软件,编制正弦公式宏程序。改变宏程序参数数据值达到变化幅度、周期。国产的数控就能做到。如果用PLC可能变化困难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