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序延时开,延时关的问题

楼主(2014-03-12):
我想X0触发后先接通Y0,延时1分后再接通Y1,再延时1分后接通Y2~Y3,再延时1分后先关Y2~Y3,再延时关Y1.再延时关Y0,我试了能延时开,不能延时关,我刚学PLC,请大家指点。谢!

网友:
万恶的“回复不能少于10个字”!!!参考梯形图时间为10秒!如果需要1分钟把K100改为K600。

网友A:
关键是弄清时序,把逻辑关系弄好了,一步步的写程序

网友B:
1,关键是弄清时序,你的程序就没输出让 Y2,Y3 关闭的段呀

2,如只是这些简单的过程程序,直接用 步进功能图来写

3, 在 Y2.Y3 的输出前加 T202 取反,然后 还有 T203 记时在哪 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关键是弄清时序,你的程序就没输出让 Y2,Y3 关...

 水哥给出的意见  楼主可以采纳

网友D:
1楼的程序的下数第3行程序语句中,应再串接T4的常闭触点,这样改程序就正确无误了,即可实现楼主的控制要求。改动见下图:

   因为不加T4常闭点,当T4=1时,M0是不能被复位,T3、T4也不能复位为0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根据你们的指点,我画出了时序图,不知这样的画法是否正确,请你们指正!

网友E(2018-10-17):
没输出让 Y2,Y3关闭 的程序,继电器时间到后会一直向上累加 一直ON(其实用步进逻辑更好一点)。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