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问题啊

楼主(2014-03-12):
   用笔记本与plc用自制ppi电缆连接竟然连不上了,很悲催啊,刚开始时连上了,时间不长机会提示校验错误,然后自己断开了,后来试了几次都这样,再后来用原装电缆连接,也连接不上了,搜索时能搜出cpu来,但是连接之后就行在线监控就不行了,现在还提示错误请求,自制电缆在别的项目也用了,挺正常的,现在原装电缆都出问题了,求救啊。中间重新装过V4.0 STEP 7 MicroWIN SP6,通信成功了一次,但是换用自制电缆后就又不行了,然后用原装的也不行了。请各位帮帮忙吧。

网友A:
估计是你的驱动出问题了,重新装PPI的驱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的驱动出问题了,重新装PPI的驱动吧

  哦  好的  试试

网友B:
  要么是驱动问题,要么是你的 DIY的线烧坏了 PLC 的端口模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么是驱动问题,要么是你的 DIY的线烧坏了 P...

这种情况也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么是驱动...

    。。。。。。后来我换用另一个cpu也是这种情况呢

网友D:
可能驱动不行

网友E:
PLC几个端口,换个通信口试试。

或者设备断电一下再测试。

200PLC编程口不带隔离的,建议还是使用原装编程电缆。

网友F:
200PLC编程口不带隔离的,烧毁编程口的可能性99%!

楼主:
引用 网友E:
PLC几个端口,换个通信口试试。或者设备断电一下再测试...

    但是原装电缆距离不够啊  工控机与控制柜距离在100m左右

网友G:
解决了和大家说说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解决了和大家说说是怎么回事

   现在解决了,换了个485转换头,目前通讯距离五十米以上,还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