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测量值不可靠

楼主(2014-03-12):
今天测量一台设备对地电阻,用的是“优德利”钳形数字万用表,读数约134欧。以为是接地线松脱、接触不良。接地线截面10平方毫米,顺藤摸瓜查找线路,接线良好。数字万用表换上新电池,“优德利”钳形数字万用表测得的结果还是134欧。

又找来指针万用表,测得阻值2欧,经同事确认,指针万用表测量结果是对的。

还有一次我用数字万用表测量一台风机电机,确认风机没转动的情况下,开始测量,读数跳来跳去,根本无法读数。又找来一块“福来克”数字万用表来测量,换上新电池,确认风机没转动,读数还是跳来跳去读不准。后来还是指针万用表搞定的。

网友A:
偶也有同感。

网友B:
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不能用数字表,误差太大了

网友C:
使用不当,不能怨表啊!

网友D:
使用不当?
小弟愚钝,请李工明示。

网友C:
用数字万用表和指针万用表测量对地电阻。方法不对,结果不可信。“地”在哪呢?2种表的测量电压不同;是否设备在工作,设备的接地点多存在干扰和漏电流波动;数字表跳动是正常的,表示存在不确定的测量值变化,指针表对有些测量值波动没有反应,比如窄脉冲。

楼主:
感谢李工和各位师傅回复。

设备在工作。我测量的目的是确认设备的接地支线和接地主干线接触是否良好。

我的钳形数字万用表是自动换档的。自动换档功能的表有这个通病。

谢谢。

网友C:
   如果是接地支线和接地主干线有2Ω电阻,你还能认为安全吗?还敢运行这台设备?电阻毫欧级才可以。

   如果有短路电流通过2Ω电阻,保护装置能可靠动作吗?电阻压降多少啊?

   通过故障电流30A而保护装置不跳,设备外壳电压就超过安全规定了,大于50V。

网友E:
我也喜欢用指针的,指针的能够直观的表现出真实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接地支线和接地主干线有2Ω电阻,你还能认为...

 谢谢李工指导。让我受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