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mm精度的液位计

楼主(2014-03-12):
哪种液位计的精度是能达到0.1mm的?

量程1米内都可以。

网友A:
超声波液位计估计可以达到,另外还有一种是因该是(电压或)电阻式的液位计。

网友B:
液位传感器,是量程越小越难干

楼主讲的“精度”,

是说准确性≤±0.1mm呢?,

还是说测器的可靠分辨率,也就是识别能力,也就是刻度,达0.1mm?

楼主(2018-01-26):
超声波液位计肯定达不到要求,静压式可以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超声波液位计肯定达不到要求,静压式可以试试

帅克造的1米量程的静压液位计呀,

分辨力稳稳地可以达到0.01mm,即十万分之一分辨,

精度也有稳稳地达到±0.1mm的,即万分之一准确,

可是呀,

±0.1mm精度,万分之一的液位计,价就不是贵一点点喽,有这种需求的用户,实在是难得找到。

而,

精度±1mm、±2mm的液位计,价就是白菜价吧,用户也遍地都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