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FT V5.0软件编程

楼主(2014-03-12):
我用的是V-SFT V5.0软件,我想设置这样一个结“束按”钮:在没按“开始”按钮之前,如果按了“结束”按钮回自动跳出一个提示语“请先按开始再按结束”,如果先按了“开始”按钮在按“结束”,则不会跳出那句提示语。(我用的是三菱2N编的程序)谢谢 高手指点!

网友A:
例子使用的机型:V810iC(这个例子无所谓机型,任何机型都可以,只需要自己改改机型)

使用的软件版本:V5.4.33(如果你的版本远远低于这个版本,可能会打不开,此时你可以上富士的FE Library中更新你的软件)

例子说明:例子没有使用PLC机型,而是使用了内部地址,你可以在看懂本例子的前提下,将内部地址更新为你所需要对应的PLC机型地址即可。

如果在富士的POD使用中有任何疑问,你也可以加入该QQ群:50303928,得到更多关于富士POD的技术信息。

非常抱歉,我不知道Gongkong是如何在帖子中附带附件,因此我上传到了网盘中,请自行下载。

http://pan.baidu.com/s/1jGwpk4Q